[求助] 关于传统的LDO的PSRR的求解问题

楼主(2013-04-10):
第四章

第四章

第三张

第三张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一张

第一张

图片顺序反了   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闭环系统是电压——电压反馈,所以等效的输出电阻是z0/(1+A*BETA);(BETA=RF1/(RF1+RF2));但是算PSRR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再等效输出电阻旁边在并联Z0呢?求大神指导

楼主:
最下面是基本原理图  在线等大神指导

楼主:
大神给解释解释啊

网友:
是把低频时的阻抗和高频时的阻抗写在一起的吧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你老老实实画出闭环的小信号图然后列方程解就知道为什么了razavi的书就喜欢这样,给人快速得到一个看似完全正确其实是做过约减的结果,
而gray那本书都是列出小信号图然后求解再看哪些可以约减,更加严谨,所以被奉为bible啊

楼主:
ZO_REG在低频的时候很小,所以低频的时候就是ZO_REG,频率大于GBW时候,ZO_REG>ZO,输出阻抗约等于ZO,它的解释是这样的,好像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但是为什么高频的时候输出阻抗就是ZO,不让ZO在除以环路增益了呢

网友(2020-04-18):
引用 楼主:
ZO_REG在低频的时候很小,所以低频的时候就是ZO_REG,频率大于GBW时候,ZO_REG>ZO,输出阻抗约等于ZO,它的 ...

高频哪有什么loop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