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和cache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3-04-10):
ram和cache有什么区别啊???
假如我的片子上只有ram,没cache行不?只是没cache性能会差些???

网友:
ram是指物理器件,cache是指功能用途。

网友:
他们各有自己的用处吧,没有cache性能怎么保证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取决于应用,比如INTEL CPU的多级CACHE是为了提高CPU访问CPU片外存储器的速度。

如果将应用需求缩小,缩小至内部存储空间够用的程度,那么就不需要使用CACH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误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查询下最早的CPU内部是否有CACHE,或者使用ALTERA FPGA NIOS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都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M是存储器,指随机访问内存。是一个种类,详细分有sram,sdram。。。等。而cache是一种机制,在cpu工作时,如果需要数据在cache中已有,则直接从cache中读取,这个称之为cache命中,如果没有,则只能从外部存存储空间存取。

在芯片内部使用芯片内部ram加ram控制器以及相关算法实现的。在芯片cache占用的是内部ram,芯片内部ram成本较高,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达到高性能使用触发器实现,而不是ram实现的

如果做过soc的朋友就会知道,cache离cpu很近,cpu去读取只要占用很少时钟周期,芯片中也有ram做程序空间的,这些离cpu一般较远,即使是相同速度的ram,由于要消耗总线周期,所以存取的时间较长。

楼上说的cpu,程序小了就不需要cache了,就是误导,cache分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除非你cpu不跟其他东西打交道,否者cache就是需要的,至少是数据cache

网友:
一个是砖头,一个是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arm7tdmi 就不需要catch,这貌似和core也有关系吧

网友:
Cache_As_Ram.pdf (101.65 KB , 下载次数: 112 ) 回复 1# yic2000
这里有份资料,希望对你理解有所帮助!

网友(2015-01-21):
cache不就算是一个sram吗

网友(2016-06-27):
现在论坛里回答的人好少,不知道都哪里去了

网友(2017-09-25):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cache一般是用有多个端口的ram作为存储器,然后外面再加一堆控制逻辑

网友(2018-12-02):
cache是为了提升高频访问的效率

网友(2019-02-27):
回复 网友B: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