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容量的寄存器组和ram比,谁面积更大啊?谁功耗更大啊???

楼主(2013-04-10):
相同容量的寄存器组和ram比,谁面积更大啊?谁功耗更大啊???

网友:
寄存器组面积更大,功耗要看哪种功耗了,如果使用SRAM,静态功耗应该还是寄存器组大

网友:
delay方面regfile与sram比较呢?

1P-regfile vs SP-sram?

2P-regfile vs DP-sram?

网友:
我认为面积和功耗都是寄存器大。你可以做个小规模的亲手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