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怎么用啊?

楼主(2013-04-10):
designware怎么用啊?
它是一个库,还是一个软件啊?

网友A:
你说的是synopsys的么?可以说是库
比如我要做 a[100:0]除以b[100:0],综合器当然支持c=a/b(这种写法是求模哈)的写法,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写,你懂的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个除法器,但是过程。。。。你懂的
有了designware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直接调用它的除法器(比如DW_div),想跑调频?没关系,它还有流水线结构的DW_div_pip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designware是不是还要lic才能用啊?没买就不能买?

网友B(2021-11-04):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synopsys的么?可以说是库
比如我要做 a[100:0]除以b[100:0],综合器当然支持c=a/b(这种写法是求 ...

感谢回答. 非常容易理解. 我想问:  这个库 是一个软件 还是已经集成到了哪个软件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答. 非常容易理解. 我想问:  这个库 是一个软件 还是已经集成到了哪个软件里面?
...

designware ip分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功能,比如加减法、乘除法、fifo之类的,这种是集成在design compiler里了,可以在dc的目录下看有哪些dw ip,其中low power版本的是要单独的license的。另一类,比如dmac,busmatrix,uart,i2c之类的,需要安装s家的coretool工具,并且要有对应ip的文件,使用coretool工具生成代码,如果想到明文的代码,还是要有对应的license,否则生成的是密文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signware ip分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功能,比如加减法、乘除法、fifo之类的,这种是集成在design compiler ...

感谢回复.   目前假设这些软件都有的情况下, 目前坛子里有人成功看到明文代码么?

网友D(2022-11-25):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synopsys的么?可以说是库
比如我要做 a[100:0]除以b[100:0],综合器当然支持c=a/b(这种写法是求 ...

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写c = a/b,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2023-02-07):
引用 网友C:
designware ip分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功能,比如加减法、乘除法、fifo之类的,这种是集成在design compiler ...

哪里可以得到designware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可以得到designware ?

和design compiler相关的那些,只要从synopsys那边买了design compiler这个软件,就自动包括了。其它的那些复杂或较大的,就要单独去找synopsys去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写c = a/b, 能解释一下吗?

除法是一种麻烦且缓慢的计算,单周期硬件实现是非常低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