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以太网接口和USB接口

楼主(2013-04-10):
2000资产
大家好,我的硕士毕业设计论文想做一个FPGA数据采集方面的,看了其他的硕士论文,有用USB做接口的,也有用以太网卡做接口的,请大家分析一下哪个接口应用更广泛的,哪个有利于找工作的呢?
ps:大部分论文都是USB接口的。

网友:
数据采集应该以太网接口更快,但是涉及的协议处理也更复杂,建议你直接例化vendor的IP来做,这样你只看到应用侧的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几个问题,你说的复杂的协议是指数据帧的发送和接受么?用以太网控制芯片是不是主要是配置那个控制芯片的寄存器?是不是还要写上位机程序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让它显示成一副图像?

网友:
USB接口是针对移动设备的,工业上一般不用usb作为数据采集的接口。除非你设计的就是一个移动的仪器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摄像头之类的东东。。。

网友:
做个PCIE插卡的

网友:
估计你也看过我的论文了,写的一塌糊涂。
PCIE插卡,做网口或者USB口?
两个其实都差不多,各有优点。
对于找工作来说,看你找哪个方面的工作了。
USB偏重于驱动,网口偏重于网络。

其实。。。。。选那个跟找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2014-09-15):
我觉得应该根据项目的性质去选择相应的接口:
1)传输距离
2)Latency
3)成本
摄像头数据采集的话我觉得USB更合适,而且CYPRESS也有整套的USB高清视频采集方案……

网友(2016-03-10):
楼主,你好,我现在和你做的差不多,能交流一下吗,希望你看到考虑一下qq2538291513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现在和你做的差不多,能交流一下吗,希望你看到考虑一下qq253829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