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个关于FPGA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比如我要用FPGA实现一个乘法器,写好程序之后一般我们是使用JTAG下载到板子上调试运行,之后,之后就没有了,但是没有实际使用啊,如果我想自己做一个PCB,然后使用我写的那个FPGA,该怎么做?怎么将写的程序固定到FPGA 中?比如我在淘宝上买一个FPGA芯片,还需要些什么东西?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要看什么型号的FPGA了,有的FPGA还需要外部配置芯片的,其他的就是根据你系统要求定制了

网友:
可以买一个开发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功能测试,你用仿真就行,

要下到板子上去,需要你设计原理图,如果是Xilinx的FPGA的话,

需要有配置芯片。

板子上调试你在代码中加入cdc文件,

就可以用chipscope采波形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