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求助

楼主(2013-04-10):
这两个图分别是由带电阻负载的共源级组成的三级和五级环形振荡器瞬态仿真曲线,为什么五级的环形振荡器瞬态曲线是先逐渐变小在增到大稳定,就像三级的那样,不应该是一个小的干扰逐渐被放大到放大器摆幅所能达到的最大值,然后开始震荡吗?哪位帮解释下,谢了!

网友(2013-08-22):
不知道您现在弄懂了没?教下我,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
红颜色那个应该被设定了初始值,另外一个没有。

网友:
环振仿真需要设置什么,tran里面的max step怎么设置?

网友(2014-09-16):
我去,工作了吗?感觉没有震起来啊

网友:
环形震荡 幅度好小啊

网友(2015-05-02):
回复 网友A:

    楼主  能帮忙看下我的设计吗  调了一天都没震起来

网友:
什么工艺?
貌似 参数不太对

网友(2015-12-13):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这个振荡器是否起振呢?

网友:
电路是自己起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