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仿真

楼主(2013-04-10):
画了个动态比较器,求大神指导如何仿真它的分辨率、精度、速度、失调电压、延迟等。。。。
谢谢啦

网友A:
加一个方波仿tran,看能识别的最大最小值,就是比较器的精度,然后调整方波频率,看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就是比较器的速度,测输入方波第一个上升沿和输出第一个上升(或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就是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哦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A:

   精度怎么仿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输入电压和vref的差值,最小值就是精度

网友(2014-01-14):
失调电压呢??

网友(2018-04-28):
失调电压用蒙泰卡罗仿真

网友(2019-04-07):
我想问问,怎么仿真比较器的功能是对的呀,我仿真时用了vsin和一个vdc,可是仿出来Q和Q‘逻辑是错的

网友(2020-04-13):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方波仿tran,看能识别的最大最小值,就是比较器的精度,然后调整方波频率,看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就是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2020-07-09):
最好有人做一个完整的教程

网友(2023-08-19):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方波仿tran,看能识别的最大最小值,就是比较器的精度,然后调整方波频率,看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就是 ...

您好,想问一下跑速度是,这个方波的幅值给多少,是最小分辨电压还是给多少。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方波仿tran,看能识别的最大最小值,就是比较器的精度,然后调整方波频率,看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就是 ...

太牛了

网友(2024-09-24):
没太理解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方波仿tran,看能识别的最大最小值,就是比较器的精度,然后调整方波频率,看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就是 ...

请教一下,tran仿真输入信号上升时间如何设置呢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tran仿真输入信号上升时间如何设置呢

vdc信号源里有risetime和falltime,可以设置啊

网友(2025-11-02):
请问分辨率如何仿真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方波仿tran,看能识别的最大最小值,就是比较器的精度,然后调整方波频率,看频率最大能到多少,就是 ...

请问分辨率如何仿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分辨率如何仿真呢

分辨率我一般是加个斜波电压,与参考电压比较,转折点理论上应该是在两个电压交点处,但实际有个误差,这个误差就是越小精度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我一般是加个斜波电压,与参考电压比较,转折点理论上应该是在两个电压交点处,但实际有个误差,这 ...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