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做覆盖率测试 FSM的transitions问题

楼主(2013-04-10):
请问大家,我在用VCS做覆盖率测试的时候,FSM的transitions部分,总是报告有很多状态的转换没有被覆盖,但是在rtl设计里面,比如根本没有A状态到B状态的转换,但是报告会说A到B的状态转换没有被覆盖,求问怎么解决

网友:
你没有加-cm_fsm指定需要cover的transition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写了一个FSM的配置文件,用transition_x忽略掉那些状态转换

网友: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呢~

网友B(2013-08-22):
cm_fsm 这个命令在哪加? 编译的时候提示  -cm_fsm was given on the command line    FSM的配置文件有无范例? 我一个大模块有很多小模块 每个小模块有不同的状态机

网友(2020-12-19):
引用 网友B:
cm_fsm 这个命令在哪加? 编译的时候提示  -cm_fsm was given on the command line    FSM的配置文件有无范 ...

你搞定没?我又遇到问题了。fsm会收集不到。
cm_fsm这个命令也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