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安装后打不开元件

楼主(2013-04-11):
ubuntu12.04安装ic610,软件能打开,但是点不开元件,运行lmli出现下面的提示,求问怎么解决啊?欢乐好多license都不管用啊
victor@victor-Lenovo-G460:~$  0:06:30 (lmgrd) -----------------------------------------------
0:06:30 (lmgrd)   Please Note:
0:06:30 (lmgrd)
0:06:30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0:06:30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0:06:30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0:06:30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0:06:30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0:06:30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0:06:30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0:06:30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0:06:30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0:06:30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0:06:30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0:06:30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0:06:30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0:06:30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0:06:30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0:06:30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0:06:30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0:06:30 (lmgrd)
0:06:30 (lmgrd) -----------------------------------------------
0:06:30 (lmgrd)
0:06:30 (lmgrd)
0:06:30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5280, is already in use.
0:06:30 (lmgrd) Possible causes:
0:06:30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0:06:30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0:06:30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0:06:30 (lmgrd) Solutions:
0:06:30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0:06:30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0:06:30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0:06:30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0:06:36 (lmgrd) -----------------------------------------------
0:06:36 (lmgrd)   Please Note:
0:06:36 (lmgrd)
0:06:36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0:06:36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0:06:36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0:06:36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0:06:36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0:06:36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0:06:36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0:06:36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0:06:36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0:06:36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0:06:36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0:06:36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0:06:36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0:06:36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0:06:36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0:06:36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0:06:36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0:06:36 (lmgrd)
0:06:36 (lmgrd) -----------------------------------------------
0:06:36 (lmgrd)
0:06:36 (lmgrd)
0:06:36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5280, is already in use.
0:06:36 (lmgrd) Possible causes:
0:06:36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0:06:36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0:06:36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0:06:36 (lmgrd) Solutions:
0:06:36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0:06:36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0:06:36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0:06:36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0:06:48 (lmgrd) Still trying...
^C
victor@victor-Lenovo-G460:~$  0:06:54 (lmgrd) Still trying...
lmdown
lmdown - Copyright (c) 1989-2004 by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ort@Host            Vendors
1) 5280@victor-Lenovo-G460 cdslmd

Are you sure (y/n)?  y
    1 FLEXlm License Server shut down
victor@victor-Lenovo-G460:~$  0:07:06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0.7 build 26147) started on victor-Lenovo-G460 (linux) (4/11/2013)
0:07:06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0:07:06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0:07:06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0:07:06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eda/ic610/share/license/license.dat
0:07:06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0:07:06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0:07:06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34098 pid 6581)
0:07:06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7 build 26147
0:07:06 (lmgrd) Still trying...
0:07:06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0:07:06 (cdslmd)
==>FEATURE Cadence_3D_Design_Viewer cdslmd 16.0 31-dec-2025 uncounted \

01357D06E4AD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ck=78 \

SIGN2="0D0D EA79 E0C1 4F48 4DCF 770A E1AE F9EF 70FB FF11 B46D \

CB35 F1D2 9A45 F4A3 05E1 EB0A CEF4 8396 87BA 7B4A BA27 CED9 \

F214 BED4 2DC6 BF6A F385 8BDA C611"
0:07:06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0:07:06 (cdslmd)
==>FEATURE Capture cdslmd 16.0 31-dec-2025 uncounted FC5BE9761A8C \

VENDOR_STRING=Team_EFA_2006 HOSTID=ANY ck=115 SIGN2="172D DEBE \

A0EB 398F CC4A 6F83 94C4 9562 ED81 D592 F833 18A4 F5A7 009E \

EBE4 0F57 1D31 3017 21F4 CE68 9C92 4062 39AF 69FA 9B04 DEA3 \

F3BB 5CF1 2709 1BDA"
0:07:06 (cdslmd) Server started on victor-Lenovo-G460 for:
LayoutPlus

0:07:06 (cdslmd) Allegro_Librarian Allegro_Viewer_Plus PspiceAD

0:07:06 (cdslmd) PspiceAA
Allegro_studio
ConceptHDL

0:07:06 (cdslmd) PCB_librarian_expert SiP_Digital_Architect_GXL SiP_Digital_Architect_L
0:07:06 (cdslmd) SiP_Digital_Architect_XL SiP_Digital_Layout_GXL SiP_Digital_SI_XL
0:07:06 (cdslmd) SiP_RF_Architect_L SiP_RF_Architect_XL SiP_RF_Layout_GXL
0:07:06 (cdslmd) Allegro_Design_Editor_620 Allegro_PCB_SI_230 Allegro_PCB_SI_630
0:07:06 (cdslmd) SPECCTRAQuest_EE PCB_designer
CHDL_DesignAccess
0:07:06 (cdslmd) PE_Librarian
Checkplus_Expert Concept_HDL_rules_checker
0:07:06 (cdslmd) Concept_HDL_studio PCB_design_studio adv_package_designer_expert
0:07:06 (cdslmd) PCB_studio_variants PCB_design_expert adv_package_engineer_expert
0:07:06 (cdslmd) SPECCTRAQuest_SI_expert Concept_HDL_expert Allegro_design_expert
0:07:06 (cdslmd) advanced_package_designer Allegro_designer_suite OrCAD_PCB_Router
0:07:06 (cdslmd) OrCAD_PCB_Designer_PSpice OrCAD_PCB_Designer UNISON_SPECCTRA_6U
0:07:06 (cdslmd) SPECCTRA_Unison_Ultra SPECCTRA_Unison_PCB Unison_SPECCTRA_4U
0:07:06 (cdslmd) Allegro_PCB_Design_620 Allegro_Package_SI_620_Suite Allegro_PCB_SI_620
0:07:06 (cdslmd) Allegro_Pkg_Designer_620_Suite Allegro_PCB_Router_230 Allegro_PCB_Design_230
0:07:06 (cdslmd) Allegro_PCB_SI_630_Suite Allegro_PCB_Router_210 Allegro_PCB_Router_610
0:07:06 (cdslmd) SPECCTRA_VT
SPECCTRA_QE
SPECCTRA_performance
0:07:06 (cdslmd) SPECCTRA_PCB
SPECCTRA_HP
SPECCTRA_expert_system
0:07:06 (cdslmd) SPECCTRA_expert SPECCTRA_DFM
SPECCTRA_autoroute
0:07:06 (cdslmd) SPECCTRA_APD
SPECCTRA_ADV
SPECCTRA_6U

0:07:06 (cdslmd) SPECCTRA_256U
Allegro_performance Allegro_PCB_RF

0:07:06 (cdslmd) Allegro_PCB_Partitioning Advanced_Pkg_Engineer_3D PowerIntegrity

0:07:06 (cdslmd) SPECCTRAQuest
111
12141

0:07:06 (cdslmd) 14000
14010
14020

0:07:06 (cdslmd) 14040
14060
206

0:07:06 (cdslmd) 207
21060
21400

0:07:06 (cdslmd) 276
283
300

0:07:06 (cdslmd) 3000
3001
3011

0:07:06 (cdslmd) 302
305
311

0:07:06 (cdslmd) 3111
32100
32101

0:07:06 (cdslmd) 32120
32125
32130

0:07:06 (cdslmd) 32140
32150
32500

0:07:06 (cdslmd) 32501
32505
32510

0:07:06 (cdslmd) 32520
32521
32530

0:07:06 (cdslmd) 32760
33015
33016

0:07:06 (cdslmd) 33301
33500
33580

0:07:06 (cdslmd) 34500
34510
34511

0:07:06 (cdslmd) 34530
34570
34580

0:07:06 (cdslmd) 365
370
37100

0:07:06 (cdslmd) 374
38500
38520

0:07:06 (cdslmd) 4000
501
5100

0:07:06 (cdslmd) 550
570
681

0:07:06 (cdslmd) 70000
70110
70120

0:07:06 (cdslmd) 70130
70510
70520

0:07:06 (cdslmd) 71110
71120
71130

0:07:06 (cdslmd) 71510
71520
73510

0:07:06 (cdslmd) 73520
900
90001

0:07:06 (cdslmd) 940
945
95100

0:07:06 (cdslmd) 95115
95120
952

0:07:06 (cdslmd) 95200
95210
95220

0:07:06 (cdslmd) 95255
95300
95310

0:07:06 (cdslmd) 95320
95400
972

0:07:06 (cdslmd) 974
plotVersa
LEAPFROG-CV

0:07:06 (cdslmd) _21900
Datapath_Preview_Option Virtuoso_Turbo

0:07:06 (cdslmd) Virtuoso_XL
Encounter_C
Virtuoso_Digital_Implement
0:07:06 (cdslmd) Virtuoso_XL_Basic Virtuoso_Schem_Option Virtuoso_Turbo_Basic
0:07:06 (cdslmd) OASIS_Simulation_Interface OASIS_RFDE
Artist_Optimizer
0:07:06 (cdslmd) Artist_Statistics Corners_Analysis Affirma_3rdParty_Sim_Interface
0:07:06 (cdslmd) Affirma_RF_IC_package_modeler SpectreRF
Substrate_Coupling_Analysis
0:07:06 (cdslmd) Affirma_RF_SPW_model_link Virtuoso_Core_Optimizer Virtuoso_Core_Characterizer
0:07:06 (cdslmd) ULTRASIM
RELXPERT
UET

0:07:06 (cdslmd) Affirma_AMS_distrib_processing ADE_VoltageStorm_Option ADE_ElectronStorm_Option
0:07:06 (cdslmd) LAS_Cell_Optimization Virtuoso_Spectre Virtuoso_Spectre_RF
0:07:06 (cdslmd) virtuoso_chip_editor Virtuoso_Layout_Migrate ConcICe_Option

0:07:06 (cdslmd) AMS_environment DRAC2CORE
DRAC3CORE

0:07:06 (cdslmd) DRAC3DRC
DRACDIST
DRACERC

0:07:06 (cdslmd) Distributed_Dracula_Option DRAC3LVS
DRACLPE

0:07:06 (cdslmd) DRACPRE
DRACLVS
Assura_RCX-PL

0:07:06 (cdslmd) Assura_RCX-FS
Assura_RCX-MP
Assura_RCX-HF

0:07:06 (cdslmd) Assura_DRC
Assura_LVS
Assura_MP

0:07:06 (cdslmd) Assura_OPC
Assura_RCX
Assura_SI-TL

0:07:06 (cdslmd) Assura_SI
Assura_SiMC
Assura_SiVL

0:07:06 (cdslmd) Assura_UI
Assura_DV_design_rule_checker Assura_DV_parasitic_extractor
0:07:06 (cdslmd) Assura_DV_LVS_checker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_L Physical_Verification_Sys_XL
0:07:06 (cdslmd) skillDev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0:07:06 (cdslmd)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GXL
0:07:06 (cdslmd) Composer_EDIF300_Connectivity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L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XL
0:07:06 (cdslmd)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GXL Virtuoso_Visual_Analysis_XL Composer_EDIF300_Schematic
0:07:06 (cdslmd) Virtuoso_Layout_Suite_L Virtuoso_Layout_Suite_XL Virtuoso_Layout_Suite_GXL
0:07:06 (cdslmd) Virtuoso_Constraint_API Spectre_BTAHVMOS_Models Spectre_BTASOI_Models
0:07:06 (cdslmd) tw01
tw02

0:07:06 (cdslmd)
0:07:06 (cdslmd) All FEATURE lines for cdslmd behave like INCREMENT lines
0:07:06 (cdslmd)
0:07:06 (lmgrd) cdslmd using TCP-port 34098
0:07:24 (lmgrd) Still trying...
^C
victor@victor-Lenovo-G460:~$  0:07:42 (lmgrd) Still trying...
0:08:00 (lmgrd) Still trying...
0:08:18 (lmgrd) Still trying...
0:08:36 (lmgrd) Still trying...
0:08:54 (lmgrd) Still trying...
0:09:12 (lmgrd) Still trying...
0:09:30 (lmgrd) Still trying...
0:09:48 (lmgrd) Still trying...
0:10:03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网友:
你重新配置一下ic610就可以
运行mmsim61源文件中的iscape.sh
选择configure

网友(2017-11-28):
这个我也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