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组合电路

楼主(2013-04-11):
我是菜鸟,想问下DC在综合组合电路的时候怎么让它在不同的频率下综合呢?组合电路不像时序电路有时钟约束,可以设置工作频率。虽然我看到有说虚拟
时钟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弄一个有寄存器的模块,把组合逻辑模块包起来一起综合。最后写出netlist的时候,只写出组合逻辑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