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pF左右的电容的高精度测量方案

楼主(2013-04-11):
一电容传感器,10-30pF左右,精度要求达到千分之一以上,求一较好的测量方案

网友:
可以询问一下电容生产商有没办法。

网友:
用类似TRL校准方式校准到微带线端面,然后将电容粘接上去,金丝的模型用HFSS仿真得到S参数,通过测试得到 电容+金丝的S参数,通过去嵌,即可获得该电容的S参数,有了S参数,不光可以知道它的电容量,连Q值和寄生电感也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要看频率多高,如果10GHz以上,难了点。如果1kHz,可以试试电桥。高频时,这种数值的电容的谐振点大约在2GHz上下,频率太高了就变成电感了。

网友:
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好非常好

网友:
My Comments are not visible.:-(

网友:
I can see my comments now, Thanks.:-)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容传感器,10-30pF左右,精度要求达到千分之一以上,求一较好的测量方案
=> 你這是 外面電容? 還是 chip 內電容 ?

网友:
俺记得网上有篇文章了的,测量小电容的。可惜忘记了名字···

网友(2013-07-23):
好像知道具体方案

网友(2013-10-09):
这个好像不难吧,是分立器件,还是集成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