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模混合仿真ic6151的verimix

楼主(2013-04-11):
最近在琢磨ic6151的数模混合仿真的事,然后我发现还有哥AMS。这个 AMS与verimix有啥区别呢?还有在用verimix的时候需要设置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接口电平问题,我还没有解决。各位大侠看看帮哥们解决一下。

网友(2013-12-20):
你后来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2016-07-03):
回复 楼主:

   请问关于数模混合的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是615版本,用的也是verimix,在对数模混合接口设置电平时,只需要修改数字部分就可以了是吧?我将以模拟电路为主的数模混合电路进行数模混合仿真,输出结果有一个信号本该输出低变高电平,仿真出来却是一个长方形的框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