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需要对500KHZ的信号做时钟数据恢复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3-04-11):
需要对500KHZ的信号做时钟数据恢复该如何实现?采样锁相环,相位抖动太大。那应该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低抖动,误码又最少呢?

网友:
如果能将这个信号的时序图画出来,估计更容易让大家想办法?
500K信号速率应该比较好搞定

楼主:
码元长度是2us,由于无线传输后接收到后码元宽度出现大于或小于2us的情况,我目的是想用FPGA对这样的信号提取出位同步时钟,然后准确接收下来。就是找准判决时刻。

网友(2016-11-29):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
500K 这种速度的, 当uart处理好了,用个超过4M左右的时钟,blind oversampling ,当然对信号toggle rate 会有一些要求。

网友:
信号出现边沿跳变时肯定是码元的结束或开始,在这些时刻进行位同步的调整,关于码元值的判决则在码元的中间时刻进行抽样判决即可,这种方法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当码元多个连0或连1时可能会造成解码错误,但是一般发送端的编码都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网友:
500K?用Gardener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