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delsim导入sdf,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13-04-11):
用modelsim仿真时,导入下面格式的sdf会报错:
(INTERCONNECT I1 (0.0013:0.0013:0.0013) (0.0013:0.0013:0.0013))
报错信息是:
# ** Error: (vsim-SDF-3262) C:/Modeltech_6.2b/xxx_TT.sdf(227570):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而导入下面格式的sdf就不会出错.
(INTERCONNECT I1 (0.0013::0.0013) (0.0013::0.0013))

2个SDF VERSION 都是3.0, modelsim为windows版,6.5和10.1都会报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问题?modelsim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2014-12-17):
貌似需要增加specify timing block~

网友(2015-01-17):
(INTERCONNECT I1 (0.0013::0.0013) (0.0013::0.0013))这种格式表示只有min和max两种情况的延时,而modelsim默认情况下仿真的是typ,所以你要指定是min还是max。其实你没有报错的情况sdf文件压根就没有反标成功,只是用了库文件中的延时。

网友(2018-08-17):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