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的负载问题

楼主(2013-04-11):
在用经典的二端口分析时,运放的输入端对地短路,因此其负载是R2//CL,请问若用stb分析环路增益时运放的负载是R2//CL还是(R1+R2)//CL?谢谢

网友:
你这电路的输入端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m 是输入端,但仿stb时直接接直流偏置

楼主:
继续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在用经典的二端口分析时,运放的输入端对地短路,因此其负载是R2//CL", 输入端不是VCM吗,所以负载是(R1+R2)//CL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电压并联负反馈,用二端口计算反馈电路的方法,vcm接地,运放的输入端也要接地。
问题是做stb时,算法里运放的负载是怎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