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Haswell聽說CPU外VR 有問題

楼主(2013-04-11):
INTEL   Haswell聽說CPU外integrated voltage regulator
有問題 ..
請問是把MULTI PHASE DC DC COBVERT 包進來嗎??

有一說效能不好的原因為何 ??

1

1

switch regulator 會做到 30~140MHZ .

楼主(2014-03-07):
回复 楼主:

FROM
                 全新Haswell架构,Core i7-4770K处理器评测                  2013-6-3 18:53  |  作者:Strike                    |  关键字:Haswell,Core i7-4770K

VRM(Voltage Regulator Module,也有只叫VR的  这个集成式的VR模块叫做FIVR(全集成式电压调节模块),之前也叫ISVR(Integrated Silicon Voltage Regulator),还有简单叫IVR的,反正都是这一个东西。Intel研究这个FIVR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无所不能的IBM也研究过这个东西,只不过IBM兴趣早就不在这些小东西上了,Intel最终在Haswell这一代处理器上集成了FIVR设计。

FIVR把主板上的功能集成到了CPU内,这就需要CPU芯片单独划出一部分电路来控制。Haswell中,每个CPU内都有单独的Power Cell电路,内有16相PWM电路,核心面积2.8平方毫米,每个处理器内最多可有20个Power Cell单元,最多320相供电,核心面积也会增加,按照20个cell来算这就是56平方毫米了,相对核心面积只有100平方毫米的CPU来说不小了。
  当然,Intel官方公布的资料里也没具体说明Haswell处理器到底集成了多少个Power Cell单元,实际上不会有20个这么多,从之前公布的测试来看,我觉得5个都算多了。

=> 那是否主機板上不須要 multi phase DC DC pwm IC ??

Power Cell架构:每路电流25A,开关频率最高140MHz

140Mhz dc to dc convert

据Intel所说,每个Power Cell单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最小的VR电路(上桥MOSFET+驱动电路),支持通过电流25A(每相电路相当于1.56A),20个Cell电路就相当于500A电流,远远高于CPU正常所需的电流。此外,其开关频率可达30-140MHz,这样单纯的数据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以技嘉主板的超耐久5用料中的IR3550 MOSFET,其开关频率为1MHz,就算把最顶级的MOSFET算上,Haswell的Power Cell电路的开关速度都是它的30-100倍以上,而开关频率越高,电流输出就会越平稳。

最后,Power Cell中的每相电路的自身电感值只有17nH(纳亨),而主板上使用的电感大都是R56或者R80的,电感值为0.56/0.80 uH(微亨),相当于560/800 nH。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FIVR模块数据实际上都是基于90nm工艺制造的,也就是说如果Intel打算用更先进的制程工艺来生产Power Cell电路,那么其核心面积还会进一步减小,性能也可以更高。
FIVR模块的意义:更精确的供电控制,更高的能效
  Intel不惜以增加核心面积和功耗的代价在Haswell处理器上使用FIVR模块,这说明FIVR带来效果肯定是利远大于弊。通过FIVR,Haswell处理器的每个内核的的供电管理会更佳精细化,直接好处就是电压波纹更低,能效更高。

按照Intel的测试,FIVR的电压波纹只有2mV左右,目前高端主板的波纹能做到10-20mV,一般的主板能做到50-80mV就不错了,2mV的波纹绝对是惊人的水平。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沒有 FIVR paper ?? 25A  140Mhz switch regulator ?
就算是每一路 1.25A  ..那IC 會多大??

每个Power Cell单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最小的VR电路(上桥MOSFET+驱动电路),支持通过电流25A(每相电路相当于1.56A),20个Cell电路就相当于500A电流,远远高于CPU正常所需的电流。此外,其开关频率可达30-140MHz,这样单纯的数据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以技嘉主板的超耐久5用料中的IR3550 MOSFET,其开关频率为1MHz,就算把最顶级的MOSFET算上,Haswell的Power Cell电路的开关速度都是它的30-100倍以上,而开关频率越高,电流输出就会越平稳。

=> 140mhz  switch loss 會多高阿??

网友(2024-06-07):
INTEL USE FIVR
2015

在Haswell架構的處理器中,Intel引入了一項名為FIVR(全整合式電壓調節模組)的新設計,將原本位於CPU之外的Core VR、Graphics VR、PLL VR、System Agent VR及IO VR等調壓模組整合進了CPU內,這雖然會增加一定的晶片面積,不過FIVR可以更精確地控制電壓,降低了主機板供電設計的難度,但FIVR模組的發展之路並不是一帆風順,Intel用了兩代之後打算放棄,

  2021  FIVR

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tech/1283057.htm
英特尔公司在封装设计中开发了一种嵌入式电感的全集成稳压器(Fully Integrated VoltageRegulators,FIVR),用于控制芯片在3D-TSV堆叠系统中的功率。据eeNews报道,电压控制器对于3D封装至关重要,后者将基于工作负载的最优流程节点实现的chiplet封装在一起。这是一种灵活且经济高效的方法,可以创建多种配置,但需要更复杂的电源控制
英特尔在俄勒冈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团队使用0.9nH-1.4nH 3D-TSV基于封装嵌入式电感器开发了一种FIVR,其效率比低退出调节器(LDO)高37.6%,在10mA-1A负载范围内实现了平坦的效率,而无需相互通信。FIVR在基于22nm工艺的裸片上实现,采用三种TSV友好型电感结构,具有多面积与效率的权衡选项。这些很容易并行地构建模块化设计,可以服务于广泛而不同的chiplet。
该设计在最近的VLSI 2022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

AMD use LDO

They use integrated digital low dropout regulators (dLDO) instead of FIVR for per-core voltage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