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MOS工艺中diod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11):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需要通过两个二极管来将两组不同的电源系并联,即V1和V2分别通过两个diode连在一起,当一个没电时就由另一个供电,两个同时有电时就以更高的一个供电。
使用时遇到如下几个问题。
1. 二极管有 P diff,N diff,Nwell,native n几种,在使用时应该选用哪种呢,各自在特性上有什么区别?
2. 二极管是不是在任何电压下都是正常工作的,因为不会像MOS管一样有几种特性吧?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用肖特基,很多工艺的二极管都不能正偏的因为电流太大,稍不留意就和周围的地方组成pnp或者npn了,那么collector会流很大电流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固然是很好,快速开启,但是多一层mask;
其实,从纵向角度看器件,非衬底隔离型二极管,正向导通时候,都是一个三极管,往衬底注入电流,容易引起latchup。如果有隔离型二极管可以考虑使用,但是正向导通电流大小和二极管面积大小需要计算,避免器件局部过热和电流积聚。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电源load有多大,load要是大的话二极管应该比较难做,不如用level shift + p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工艺有如下几种二极管,由于二极管是放在电源和电路间的,势必要走较大电流,超过50mA,请问该如何选择呢?还有就是如果用普通二极管如何更好的避免 latch up?MOS管一般会通过打guard ring,二极管也用这种方法吗?

我的工艺有这几种diode:
1. P diff diode
2. n diff diode
3. Nwell Diode
4. Low vt nDiode
5. Low vt pdiode
6. Psub-Deep NWell Diode
7. Pwell-Deep Nwell Diode
不知道哪种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负载电流比较大,超过50mA了。
    麻烦指教一下level shift 加por怎么用呢,怎么等效于diode的功能?
    我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两组电源哪个高就由哪个供电,而且希望压降尽量小,比如我系统供电是电源是5V,而电池供电时电源约3.6V,假设二极管的压降是0.7V,我可以在5V上串联2个二极管,在3.6V上串联1个二极管,这样,负载电路就会工作在2.9V~3.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工艺都有?我在我的工艺下没有找到这种二极管,而且后边xiaowanzi88 版主 说要多一层mask,产品做好后是要量产的,而这个二极管全芯片可能就用不超过3个,为此多1层mask,量产后每次流片也会贵一些,这样就不太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说的带隔离阱的也要多mask的,而且有的工艺这层和肖特基的那层是一样的,而且数字为了防漏电也要用这层,量产的话掩膜费用比制造费就低了啊,当然要看你量。   实际上用mos管代替就可以了啊,你这个不就类似充电宝之类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都会加一层那就无所谓了,我的意思是量产的时候wafer的价格也会和层数有关系,多一层的话wafer价格也会贵一些。
      如果采用mos管做二极管的话,会不会由于负载电路的工作导致压降的变化呢,比如负载重的时候这个二极管接法的mos管压降会大一些,这样相当于负载电路的供电电压就低了,而当负载轻的时候压降小一些,相当于负载电话的供电电压就高了,我的负载电路中有震荡器结构,电压变化会对精度有影响吧?

      另外,我还是没有在工艺中找到肖特基二极管,pcell中有很多二极管比如ndiff,pdiff等等,但是没有看到肖特基的,这个是pcell里会带的吗,还是说我用的这个工艺就没有这种二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摊到一个die没到一分估计
   两种电压一般是4.2的电池,5的usb,那么你mos管0.8V的vth总够用了,而且这管子面积一般跟你内部电路面积一样大,不用担心负载变化的。而且你内部电路实际的电源还是得由反馈来钳位的,不可能直接用这个电源,所以不应该有影响。

   那就是没有了,啥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你的工艺里面可能没有肖特基二极管,针对你的设计要求,可以考虑使用二极管接法的MOSFET来实现,50mA的导通电流,建议在并联个数上多增加一些,以减小导通内阻,考虑一下这样的管子实际功耗,以及发热时候给周边器件的匹配带来的影响。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个分立的二极管,尝试通过50mA电流,估计在导通瞬间,在不串联限流电阻的前提下,会直接烧掉。

网友:
为什么不用MOSFET做个switch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要看你diode上面走的电流有多大,50mA的电流太大了,在power上面加diode,diode功耗就将近30mW,对于一般电路来说太大了,发热会成问题,电路的efficiency会降低很多,还是把你的想法大概画个图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HHNEC 0.13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担心MOS不稳定,怕电流影响二极管接法的MOS压降过大,电压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串联限流电阻是啥意思,无负载直接接地吗?之前的产品两个电源和这几个二极管一直是放在片外的,用着貌似没啥问题啊,这次为了节省板级面积,要求做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mw放在片内影响会非常大嘛?一直没注意这个。方案见图,不知道是不是描述清楚了。

diode_question

diode_ques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可以用P管啊,不用接成二极管形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还好吧,估计大部分电流都被高压部分消耗了,低压那边电流应该不多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些二极管一个都不能用,一定要是isolation的管子才行,换电源选择电路,用MOS实现

网友:
我通过:
1.电压比较实现power select,比较产生的信号用于控制两路switch的开关。
2.每路switch由两个串联的pmos 实现。
3.注意Pmos的nwell电位接法。

我不知道能否实现你的那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E:

    22楼正解。只要你的管子的耐压足够支持这两个电源电压,还是考虑用23楼所说的切换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压部分大概20mA左右吧,高压部分在3.6V供电时会停掉。3.6V供电时5V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一个都不能用呢?有什么问题吗?
isolation的管子是什么意思呢?电压选择电路由谁来控制呢?会自动根据电压的情况进行切换吗?能否给个样图?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是说用比较器来选择,然后控制PMOS导通哪边吗?那这个比较器的电源由谁给呢?能否给个示例看看。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管子承受电压倒是没问题,都是用的5V的mos管,电流的话可以通过多并几个管子来分担,也问题不大。但是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能用二极管来控制电源系,会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电源选择电路,如何确定什么时候选哪个呢?我是需要达到当5V没电时3.6V就供电了,中间不能有掉电的情况。电源选择电路应该用哪个电源给他本身供电呢?

谢谢!

网友:
这些diode可能都存在与衬底的寄生,因此不一定能够正偏,你查一查工艺文件就知道了。
电源切换电路建议通过paper或者patent去找参考,有很多。

网友:
nwell diode负极是接衬底的,无法实现你的功能,建议用FET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了!找了一篇东芝的专利,正好能够进行电压选择的。
   但是讨论了一下不符合我们的应用,我们对电压选择外还有更主要的目的是能够让两个电压供电时核心电路工作的电源基本上保持不变。即3.6V供电时核心电源就用3.6V,5V供电时降压到3.7V来工作,这样内部的电路工作频率就不会有太大变化了。所以二极管除了起到选择两种电源的目的外还起到了降压的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从你的图上可以看到5V电压一直有的,那就先检测下3.6v电压有没有,结果来控制PMOS电源选通好了。
   不过你这里需要稳定的3.6V,5v供电的时候要加个LDO吧。

网友:
    这么一想,实际上不就是带LDO的双电源芯片嘛.都不需要检测了。

楼主(2013-05-17):
回复 网友H:

确实,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带LDO的双电源芯片,但是其中一组电源是电池,电压低,另一组电压高,而为了避免对电池的反向充电导致对电池的影响,也避免5V没有的时候电池的电流到没电的系统电源里去,需要加二极管进行隔离,或者用电源选择电路分别选通。

但是这里存在个问题,LDO的功耗问题,当5V有电时对功耗不是很敏感,但是当5V没电时需要电池来供电,电池的供电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一般这种产品电池的使用寿命都要求是5~10年不用换电池,也就是说除了负载外,这个始终开着的LDO本身的功耗要非常小,需要做到nA级,这又是难度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应用电源切换电路或者肖特基二极管,ic上的二极管不能随便用,都是连接受限的。

网友(2017-09-05):
请问各位大神,小弟目前使用的工艺提供隔离性二极管,可是工艺文档上说:“The Junction diodes must not be used in forward operation for normal operation modes”  难道这个二极管不能正偏么?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太对了,寄生PNP的C极真的很容易产生漏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借楼咨询个问题:
如果diode做的Dickson pump,每个diode采用的是独立的dnw,工作的时候出现正偏置,是不是也会存在漏电流呢。

网友(2022-08-03):
引用 网友I:
借楼咨询个问题:
如果diode做的Dickson pump,每个diode采用的是独立的dnw,工作的时候出现正偏置,是不 ...

是的

网友J(2024-02-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哪个工艺有肖特基?最近一直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哪个工艺有肖特基?最近一直在找

BCD基本都有

网友(2024-04-15):
请问工艺库里有稳压管模型吗?
我一直没找到,用了anologlib里面的zener模型,但是仿真会报错,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