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3-04-11):
求助下面的tk脚本
while { [gets $rtl line] >= 0 } {
        regsub {#.*} $line {} line
        if {[regexp {^rtl} $line]} {
            set local_rtl {}
            foreach vlg [lrange $line 1 end-1] {
                lappend local_rtl "data/rtl/$vlg"
            }
            analyze -format verilog -define "USE_IDEAL_LATCH" $local_rtl
尤其是while语句下面的部分的意思,小弟看不懂啊。

网友:
看起来是把一些裸文件名加上 data/rtl/的头,然后读入吧。

另外里面一个叫end的变量貌似没给定义。。。

网友(2013-05-15):
回复 楼主:

这段是在 dcshell 里的 tclscript ?

while { [gets$rtl line] >= 0 } {  # 读取档案

     regsub {#.*} $line {} line # "#"之后( "#")的批注文字去除

     if {[regexp {^rtl} $line]} { # 判断是否是以rtl 为行首

           setlocal_rtl {} # 给一个空的 list

           foreach vlg [lrange $line 1 end-1]{ # 把读进来的第二个元素到到数第二个元素, 每个元素前加上data/rtl/

           lappend local_rtl "data/rtl/$vlg"

}

# # 把 local_rtl 做為分析的选项

analyze -format verilog-define "USE_IDEAL_LATCH" $local_rtl

lrange 之後的 end 是 list 的最後一個元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