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PSD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3-04-11):
这是我的参数设置,但是开始仿真后老是出现报错: Attempted to access vout1(0,2); index must be a positive integer or logical
是哪里错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I suggest you to use calcSNDR function in Matlab to calculate SNR and SNDR, not PSD block.
    It's more conveniant.
    You can found calcSNDR function on official website of Matl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想问一下,scope number这个数应该设置为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can use PSD block.   They can get the same result.
   I haven't use PSD block ever.
   If you met some problems with PSD block, then use calcSNDR function.

网友:
scope number: 表示的是PSD输出曲线figure的名字,随便设置,与其他的不冲突即可,否则会被覆盖掉figure。
你好像设置的点数不对,FFT point指的是分析SNR所用的点数。而下面的Transient point是指,在做FFT分析之前要舍弃的点的数目。
因此仿真时间需要满足:T>=(N+NTransient)*TS

网友(2014-04-25):
为什么你的input frequency和upper bound一样呢? 不是取质数个cycle,然后fin=cycle*fs/N么? 如果这样取得话输出sndr会很低,觉得你这样设置才是对的、但是看了文档觉得这样又是不对的。到底哪里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