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S和NLDM

楼主(2013-04-11):
在设计中出现了RC-009的警告,后来man了下说是NLDM的模式下PT估算delay会出现误差,现在大部分工艺库都用CCS模式了,请问下,NLDM和CCS模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否用图解析下。谢谢啦

网友:
CCS更精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设计中出现了RC-009的警告,后来man了下说是NLDM的模式下PT估算delay会出现误差,现在大部分工艺库都用CCS模式了,请问下,NLDM和CCS模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否用图解析下。谢谢啦

-------------------------------------------------------
NLDM是较老的一种模型,non linear delay model,非线性的查找表代替线性的式子;ccs是较新的,composit current source模型。

区别很大。

NLDM里面从来不提电流,直接是输入,输出的电压关系。
CCS里面有电流。

网友:
借LZ的问题, 问一个相关问题 CCS和ECSM的size似乎相差很大,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40nm工艺,set_noise_margin设多大比较好呀?有没有PT做SI的总结资料,比如需要设什么参数。还有delay_calc_waveform_analysis_mode需要设置吗?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了解下SI中的免疫曲线,自然就会明白了。

网友(2015-05-29):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个NLDM或者CCS模型,需要用命令设置一下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如何指导工具进行模型的选择呢还是说这个只跟lib库有关,不用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 a pratical approach",里面介绍的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你提供NLDM的话,应该不用设置,如果提供ccs的话,我记不清了,你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可以确定目前使用的是不是ccs。

网友:
通常40nm 以下才ccs,ccs 比nldm要乐观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pt和icc进行时序分析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啊?除了pt所用的rc更精确一些

网友(2015-08-07):
icc里面为了runtime对timing的精度有一定的损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