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设计时钟考虑

楼主(2013-04-11):
在FPGA板子设计的时候,时钟都需要进行哪些考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钟频率、性能、驱动能力,是否有跨时钟域问题等。

网友:
时钟频率如果高了,最好使用差分

网友:
要看用哪家的FPGA了,xilinx的话建议好好把DCM的说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