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起安装PRIMETIME、DC和VCS 出现license问题

楼主(2013-04-12):
在虚拟机上REHL6.3 上安装PRIMETIME、DC和VCS,(共用同一个license文件)按照此贴说明安装http://bbs.eetop.cn/thread-347196-1-1.html
安装完成之后,dc,dv,dve都可以用,唯独pt不能启动,出现
Error: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SEC-12)
Error: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 (SEC-12)
Fatal: PrimeTime is not enabled. (PT-001)

查看license生成与启动文件没有问题!,之前由于dc报过license路径有问题,然后/synopsys/license下面的synopsys.dat复制到/usr/local/flexlm/licenses/并改成license.dat解决了问题
pt的版本是2011.06版本的.installer为2.0版本
求助各位给予帮助

网友:
换个scl版本

网友(2014-01-11):
哦,没注意啊,我的没有这个问题,不过我用的是红帽子

网友:
better you install RHEL 5.4

网友(2016-04-26):
我安装在red hat 6.5上,且scl用的是v11.5版本 primetime用的是2015版本 启动license成功 但打开软件时也提示上述错误,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