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ring开个小口会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2013-04-12):
RT~
想知道如果guardring开一个小口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防護弱一點

楼主:
那一般器件是可以这么画咯~~
感谢~~

网友:
如果不开个小口反而不好吧,有可能形成涡流效应吧

网友:
在哪开口都一样,前提TO必须相连,而且电位一致

网友(2013-08-04):
5楼正解,但是对于低频的话,就没事,RF必须开口

网友:
低频没事的  高频就说不定了

网友:
不好意思,射频从不开口的路过。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真的没有仔细考虑过,
我一般都是不开口的。

网友:
低频的防护弱一些,高频的最好开个口,避免涡流效应

网友:
除了射频电感是要求开口,一般的电路部分是否需要开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最近的潮流似乎是不开口,理论我不懂,根据测试结果而来的

网友:
为什么要开口~~~~

网友:
防護弱一點  沒差

网友(2013-09-03):
基本上DIGITAL电路是没差。。但是ANALOG有MATCHING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