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死铜查找问题

楼主(2013-04-12):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6层板
DRC 检查时出现以下错误,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GND) on GND1. Dead copper detected. Copper area is: 1.72E2 sq. mils.

鼠标移到文字上方时出现下面的坐标提示,

死铜坐标

死铜坐标

dxpprocess://PCB:Zoom?document=E:\work\%E6%9C%AC%E5%AE%89%E5%9E%8B%E9%98%B2%E7%88%86%E5%A3%B0%E5%8F%91%E5%B0%84%E4%BB%AAv13\PCB\Intrinsic Safety AE 20130206\main_board\MainBoard.PcbDoc;viewname=PCBEditor;Action=AREA_DYNAMICZOOM|Location1.X=4246.745mil|Location2.X=4271.255mil|Location1.Y=4726.167mil|Location2.Y=4736.331mil|Absolute=True]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GND) on GND1. Dead copper detected. Copper area is : 1.7E2 sq. mils

按照这个坐标查找不到死铜,百思不得其解。

故意再制造了一个死铜,再次 DRC 检查,发现新出现的死铜坐标已经到了板外部,

于是核对实际死铜位置和提示死铜位置,发现他们的差值正好是现有坐标原点与绝对坐标原点(画图区域左下角)的偏移量。

哈哈,问题找到,原来 DRC 提示的死铜坐标为绝对坐标!是 Bug 还是我的设置问题?

将找不到的死铜提示坐标减去坐标偏移量,死铜还是没发现(呵呵,也许是显示的问题?),但是删除该处的过孔,再次 DRC 问题解决。

应该有和我遇到同样困扰的朋友吧,不妨试试。

Google 了一下,未查找出 DRC 死铜提示坐标的设置,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望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3-08-08):
楼主正解,遇到同样的问题,看了楼主写的,然后把原始坐标设为板子左下角找到位置才解决的。。。   感谢楼主。。。

网友(2015-07-28):
死铜一般不是报警显示这层,而是另外的层上面

网友(2016-12-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每次DRC检查报告中点击一个错误,跳转到的PCB位置总是不准。DRC里面的坐标地址是"绝对坐标",就是把PCB的原点Reset后的坐标,但是这个Origin设在哪里,其实没有影响,不管设在板子的左下角还是中心,或者Reset到板子外的左下角,跳转总是有偏差。我也没有找到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