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fab安装问题

楼主(2013-04-12):
各位大牛们谁安装过xfab的PDK啊,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过,你用哪个制程的?里面有个tkit程序,按说明做就行了,xfab相同制程比大部分fab的价格都要贵很多,而且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规矩。你用这个工艺做什么,可否交流一下?

网友:
用Xfab的多数是高压soi工艺吧?如果我没记错那个pdk要在cshell下安装,别的也没什么。不过价格真是吓人,有必要那么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tkit程序安装就行吗?我看着他们的PDK文件挺乱的,就直接加载了一下primlib_master。我是用来做高压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在cshell下安吗?我靠,我的是bashrc.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加载也可以,但是它不同工艺配置有自己的编号的,你应该能看到prim..这个库有很多编号后缀,分别代表不同工艺,如果你找到并加对了,还要从前端到后端都设置对才行。   bshell没问题的,你只要把他说明的setenv命令改成export命令就可以了。按他安装的提示做就能帮你全设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我直接加载了一下他的库,然后发现有一个库没有就是primlib,这个库里边的mos管是用来做数字基本单元的,找遍了所有PDK,啥都没有。只有prim...加后缀的库,但是就是死活没有primlib这个基本库。哎,愁死我了。都说xfab的PDK很好,但是我就是没感觉到哪里好,这么麻烦,安装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一般系统安装的时候bshell,cshell都有的安,你直接切换下就可以了。那个脚本要改成bshell应该比较麻烦,倒不如用这个工艺就用cshell安装。只是用的时候切换下,也不算麻烦。大概几年前见过这个工艺的pdk,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过来。当时是只能cshell安装。那个工艺主要是高压和15kv esd比较牛,适合做接口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那个prim带编号的库只是个link,实际单元还是在prim库里面,不同的后缀对应调用不同的模块,你不用的模块他是不会给你调用的免得你误用。因为是用skill语言写好的,所以会帮你自动加载好所有需要的文件盒环境,所以如果你按照他的方式安装好的话,等你仿真,画版图,DRC,LVS,导入导出操作的时候会发现非常便利。
   他pdk安装非常方便啊。。。吧$T_dir设置对了,然后运行一下tkit程序,选几个选项按回车,就搞定了!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A:

敢问楼主到底有多贵?贵两三倍还是十倍以上?主要对比CMOS工艺,X-FAB的SOI工艺确实很贵。

网友(2016-04-27):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那个安装好了吗?我最近在装cmos0.8的,看来安装文件,弄不懂啊,可否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请教一下,那个环境变量怎么设置?我们最近想用XFAB cx08工艺,但是安装过程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我以前都是直接include 直接用的,没安装过
我把压缩包解压到root目录下,在bin里打开终端设置吗?
谢谢~~

网友(2017-03-22):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知道DRC rule文件在哪吗
,没有找到

网友(2017-11-01):
回复 楼主:

   xfab的软件你装上了没,3) Create the new directory to work for the project which use XC06
process

mkdir <project dir>

4) Go to this project directory

cd <project dir>

5) Check the option of the XC06 process

tkit -tech X

Then you will get the following display

> tkit -tech X

tkit:  Error: Unknown technology X specified

Valid processes (if installed) are:这时什么意思啊,那个tkit怎么进入?

网友(2018-02-09):
please upload Xfab pdk

I looking 1.0 or 0.8 micron

网友C(2018-05-02):
Share XFAB PDKs for me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C:
Share XFAB PDKs for me

可以给我分享下吗 1063654024 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过,你用哪个制程的?里面有个tkit程序,按说明做就行了,xfab相同制程比大部分fab ...

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库吗

网友(2024-05-04):
您好,请教一下,XFAB.18工艺的高压器件的 HW端口是可以根据需求接电位还是类似SUB端口,统一引出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