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瞬态仿真的奇怪干扰

楼主(2013-04-12):
测试一个吉尔伯特单元混频器输出情况,在其后接一理想滤波器,输入
RF信号为2.52GHz,摆幅100nVLO信号为2.5GHz,摆幅300mV,如上图所示,截取Test Point处波形能得到非常完美的20MHz中频信号,如下所示:
在仿真电路一的空白处放置一VCO,该电路与MIXER电路完全隔绝,没有连接,继续瞬态仿真

截取Test Point处波形,如下所示:
可见,输出波形紊乱。
问题在于:VCOMIXER并无连接,仅是摆放在测试电路的空白处,却极大的干扰了理想滤波器的输出,这种情况是为什么?更详细的描述见附件

附件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同求问,之前碰到过类似问题,不过当时是设计时在空白处遗留了一个PORT,删了瞬态就好了,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你把精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我之前做Bandgap时碰到过,后来莫明奇妙的就好了,我觉得可能是仿真设置哪出了问题吧

网友(2014-08-20):
遇到相同的问题,求问。

网友(2015-06-29):
本来想看一下你的问题描述,下载还要钱。顿时没有了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