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DRC遇到的天线问题

楼主(2013-04-12):
版图上有几条很长的信号线,但是隔一段距离就有用金属M1 M2 M3跳线(单条线的天线比大概几十),也加了二极管。现在DRC报其中几条的M2(天线比几十)的天线错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据我知道的,一条信号线跳线  M1(L1)+M2(L2)+M3(L3)+M2(L4),L为长度
那么算M2的天线是单独算的,L2有个天线值 ,L4有个天线值,不是累加的。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找 command file 是怎么定义的。有可能分子你找对了(就是那几条M2),可是分母你理解错了。

网友:
你接GATE的因该是Metal2    如果从GATE 往前看 依是 metal2 metal1 metal2  你的天线效应周长就是2个METAL2相加的长度,往下跳线是无效的。随便多长的线, 只要2层金属就可以解决,信号线用一层金属,GTAE在前跳上一层金属就可以了。何必呢,那么长的信号线,虽然只跑电压,可也不能总是跳线,信号质量也不好。

网友:
gate出来就跳下Top metal,一般就不会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