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FPGA跑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3-04-12):
我最近遇到这样的问题,本来FPGA跑的很稳定,但是添加了很小的功能后,修改很小,FPGA就跑不稳定了。
具体表现在:我的FPGA实现了CAN通信的功能,修改后CAN通信就不正常了,但是我之前的修改并不涉及CAN通信部分。

网友:
之前的代码和现在的代码有没有仿真过,确实没有问题吗?最好可以进行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看看。

网友:
看看时序约束,有没有不满足时序的设计?

楼主:
时序约束是满足的  编译也是满足时序约束的 但是CAN通讯只跑1M 所以未对CAN的IO做约束

网友:
不表示慢,就不需要约束

楼主:
回复 6# demonsolar 我的理解是 慢 不约束也应该可以满足时序 故没有约束

楼主:
好吧 我决定做一个全面、合理的约束!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需要做全面的仿真,这样的问题更像是电路里存在一个比较隐蔽的bug,每次FPGA的输入数据不同可能会导致在不同的位置表现出来,如果能固定FPGA的输入数据复现BUG,再回到仿真环境去复现就比较好找了,当然也可以抓下FPGA内部的信号来定位

网友:
低时钟的话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一般前仿真过了,基本没问题。我觉得还是看你后来添加的功能逻辑,是否存在bug,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FPGA调试不稳定很正常吧,有的时候调试还是需要运气的,例如有的人找到问题了ddr3一周就调试通过了啊,有的人两个月都没有通过

网友:
光靠运气是不行的   运气不可能时刻伴随你
还得靠精明的头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