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erive_pg_connection报错

楼主(2013-04-12):
我在完成place_opt之后,执行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报
Error:Existing hierarchical net */VSS cannot be reused due to name conflict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different flat net.
Error:Existing hierarchical port */VSS cannot be reused due to name conflict because it is related todifferent flat net.
很多这样的错误。然后我执行verify_pg_nets 报All the pins are connected。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看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试试把所有的hierarchy 的VDD VSS都删了 再重新derive_pg_connection  并加上-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您!我试试看,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检查了连接关系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遇到derive_pg_connection failed的问题了 Error: Pin name VDD33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MWUI-715)Error: Pin name VSSD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MWUI-715)

端口明就是VDD33 VSSD 可是为什么报错呢  求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