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ts时候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13-04-12):
各位大侠,

我执行CTS之后看setup ,hold time都是正的,但是我用report_constraint -all看报告,里说说trainstion的slack不满足,该怎么修复?
另外report_constraint -all也报告fanout 的slack也不满足,这个可以不用管吗?

网友:
transition不满足需要修复,至少满足lib要求
fanout可以不修,Fanout太大,信号EM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transition怎么修复?用什么命令?

网友:
在论坛里面找,方法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找了下,没找到,你就直接告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