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怎么调整PSR以及带宽。

楼主(2013-04-12):
如题额

1 PSR与增益有关,可是我增大增益的时候效果不明显,结果是-19dB变化到-23dB而已。

另:芯片的PSR可以做到多少啊?

2,带宽完全不会弄。

网友:
从结构和极点位置入手。

网友:
提高loop gain可以增加PSRR, 增加电流带宽也会增加

网友:
增加输出负载电容,提高环路增益,使用合理的结构和合理的补偿方式

网友(2013-05-22):
分析有道理

网友(2013-09-19):
我也好想知道
現在的ldo在10kHz可以做到75dB
不知怎做

网友:
不会调带宽说明不会做小信号分析,那怎么可能相应地分析psr,建议还是从最基础的分析入手再调电路吧,不然别人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想一口吃个胖子,没用的。

网友:
PSR就是你输入输出增益与你电源到输出增益的比值,想提高这个就调增益吧。至于你说某个频率点的问题,就要调整你的零极点位置,其实就是传输函数的比值。带宽问题,调整电流即gm,或者补偿的电容,输出电容值都会影响你的带宽。归根到底还是增益和带宽。不过看样子,你问的问题也不具体,没有电路,你是刚开始学习吧。先把理论搞明白,然后再看点别人的贴子,论文什么的,自然会有长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