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ict文件怎么办?

楼主(2013-04-12):
rt~
手头没ict文件,弄不了captbl,怎么办?
但是有个astro的tf文件,里面貌似有个captable,这个captable可以用吗?
可以用,怎么把她转成encounter的captable??

网友:
用starRC的文件也可以转

网友:
如果你的设计是32nm以下,建议用qrcfile, 不要用captable ,
如果你有qrcfile , 可以去QRC 中生成ict , 然后再用encounter 去生成captable

你也可以通过设置setextractrcmode 去控制encounter调用qrcfile ,而不是用cap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