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计算差分运放的DC-offset为什么所有管子的offset是2倍的关系?

楼主(2013-04-12):
计算差分运放的DC-offset为什么所有管子的offset是2倍的关系?在看计算offset的资料时,大家都是取2倍的。比如说输入对管的offset,将两个管子的mismatch都计算了,mismatch不是指两个管子之间的偏差吗,为什么要算两遍?

网友:
谁说是两倍关系的?应该是1.414,根号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那为什么是根号2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一对输入对管为例,为什么他们的输入失调电压不是Avt/sqr(WL),而要乘上sqr2啊?也就是为什么要两个管子都算?

网友:
两个device 是非相关的,在计算两个独立事件的标准差的时候不是直接相加,是均方根值,就是sqrt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失配是指两个管子之间的失配,并不是每个管子与标准值之间的失配。比如两个管子M1,M2之间失配,简单理解成M1比M2的阈值电压高V0,如果他们是输入对管,那么只要在输入端加一个V0的电压就可以了,也就是输入失调是V0。怎么会是sqr(V0)呢?我理解的失配跟噪声不一样,噪声是每个管子都产生不相干的噪声。而失配是两个管子之间的差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资料能不能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2019-01-02):
回复 楼主:

开始我也认为offset是指两个管子之间的失配;后来参考各种offset计算文献发现都乘以2了,最终我认为,offset本质上和噪声是一样的,是指它自身和标准值之间的失配;例如二级单端输出运放作为比较器使用时,第二级是没有对称单元的,但是它也有offset,只不过它的offset要除以第一级增益,所以忽略不计了。综上,将offset理解为和噪声一样的,即使是一个管子也有offset。

网友(2022-08-03):
失配更准确的说法是两个参数的实际比值和理想比值的差值,是绝对失配;相对失配是绝对失配除以理想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