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射频信号延迟的方法

楼主(2013-04-13):
想使一个6-9GHz的信号相位延迟45度,不知道怎么实现,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论文啊   求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线的话片内实现是不是太长了?  能不能考虑用环形振荡器的其中一个延迟单元呢,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论文   急啊   求帮忙

网友:
你指的环形振荡器中的延迟单元是inverter嘛?如果inverter的话其单位延迟是固定的吧,而你要求的6-9GHz的延迟应该是随频率变化的吧

网友:
搜搜Phase shifter,比如两个正交信号comb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