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VMware9.0.2 和破解

楼主(2013-04-13):
最新VMware9.0.2,注意如果升级,最好把以前版本的主系统里的VMware网络适配器删除,否则升级后可能会出现网络不能连接。

试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
版本号长得快,请问硬盘文件删了仍越长越大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有什么新的特性么?起码应该简单介绍一下啊

楼主: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我从官网上拷贝下来的。
Resolved Issues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resolved in this release of VMware Workstation.
• On a Windows 7 host, when you plug and unplug a headset several times, the audio card of the guest would not work. This has been fixed in Workstation 9.0.2.
• When installing VMware Tools in Linux virtual machines, the The default screen resolution options have been standardized to 640x480, 800x600, 1024x768, or 1280x800 for the initial login. After login, resolution can be set to any value the user desires or Autofit can be used.
• You can now create full clones from a snapshot of a Windows XP Mode virtual machine.
• Image copy/paste now correctly function with Solaris 10 and 11 guests.
• In VMware Player, the list of available NICs in the Automatic Bridging Settings dialog window is now refreshed without restarting Player.
• A virtual machine created using Use a physical disk (For advanced users) from the new virtual machine wizard may display the following error when powering on: A fault has occurred causing a virtual CPU to enter the shutdown state... The cause of this issue has been fixed.
• More detailed PCI information has been added and a potential problem that resulted in risk of rebooting the host when selecting Collect Support Data has been fixed.
• Previously, when you manually disabled networking in the Network Manager and then attempted to suspend the virtual machine, the operation would fail and Workstation would show thean error The request to suspend this virtual machine failed because the corresponding VMware Tools Script did not run successfully.... This has been fixed.
• A memory leak that impacted Windows hosts and guests has been fixed.
• When running in a Linux distribution using the GNOME 3 desktop environment, Desktop folders now open as expected.
• The OVFTool has been updated to version 3.0.2.
• Disk cleanup for encrypted virtual machines has been disabled until VMware can further investigate reports of encrypted disks being damaged by this operation.
• Autostart virtual machines now power on automatically after upgrading Windows hosts to Windows 8 or Windows Server 2012.
• VMware Tools no longer crashes on Windows 2008 Server Core x64 SP2 operating system, with the following error:
VMware Tools unrecoverable error: (vthread-3)
Exception 0xc0000005 (access violation) has occurred.
However, Windows 2008 Server Core x64 SP2 is not a supported operating system for VMware Workstation.
• Scrolling with a Lenovo ThinkPad UltraNav scroll button no longer requires excessive force.
• From the Linux version of Workstation, the Description field for a remote virtual machine now captures all characters entered.
• When editing Workstation preferences on Windows hosts, occasionally a permissions error would be displayed. This issue has been resolved.
• It is now possible to create a linked clone from a read-only template virtual machine.

最直接的感觉是Linux窗口跟随Vmware窗口同时变化,不在是固定的DISPLAY设置,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完整的Linux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有汉化文件吗?

网友(2014-04-30):
有密碼不能解壓縮

网友:
更正可以解壓縮,不要用win8.1 自帶解壓縮軟件,會出現需要密碼

网友:
我爱的vmwar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稳不稳定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随便到网上下最新的吧,10.0.2的,反正我再没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4-06-27):
密码机,报病毒!估计得关了安全软件才能用

网友(2016-07-10):
回复 楼主:

   这么多PART~~不过是好东东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安装验证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