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的讨论

楼主(2013-04-13):
在处理跨时钟域的问题时,都是采用的异步FIFO吗?求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位控制、重新同步以及异步FIFO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位控制是什么?

网友:
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域的切换,一般采用打两拍的处理方式。
对于有数据有效信号的数据总线来讲,也不用进FIFO,把单bit信号打三拍,用第二拍和第三拍的跳变沿去采样异步数据总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开始学习,都看不太明白你讲的那些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分为数据总线、和单BIT信号了

如果是数据总线,一般都是异步FIFO,

单BIT信号,则是接收时钟域打两拍

当然还需要考虑两个时钟域的频率关系,对于打拍信号,低频时钟可能会丢失高频时钟域来的数据

网友:
Mentor有一个工具0in,专门用来做cdc检查,这个工具的手册里有详细描述如何处理cdc的问题

网友:
方法比较多,但是有一个准则就是尽量保证在稳定的时候采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位控制是当两时钟域频率一样,相位有严格的关系时,可以通过相位控制来避免亚稳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接收时钟域打两拍的方法岂不是很不稳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共享一下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异步时钟很难保证稳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当数字电路需要工作在“不稳定”的情况下时(比如,setup/hold不满足,电压不足...),就要切换到模拟电路的思路来理解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网友:
听说有篇很有用的文章,讲跨时钟域处理的:
Crossing the abyss asynchronous signals in a synchronous world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我去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一些资料,明白了你说的一些问题,在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域的情况下打两拍处理时,是不是第一个DFF产生亚稳态时,在第二个clock到来之前,第一个DFF的输出已经恢复到了信号的准确电平,供给第二个DFF采样?

网友:
相位控制求解释

网友(2015-10-05):
跨时钟域处理的不好 會很嚴重的!!

网友(2023-03-20):
很多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