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有增强型和耗尽型之分吗?

楼主(2013-04-13):
如题,ESD中的ggnMOS有必要区分增强型和耗尽型吗,如果有,区别大吗?

网友:
LZ,这是基本概念问题,要回去看书.
耗尽型是VGS=0时,S/D间就有沟道形成;与增强型正好相反。。。

网友(2013-05-30):
哈哈。
ggnmos就是栅极接地,对耗尽管,此时导通,能正常工作不?

网友(2016-02-24):
耗尽管使用在端口上,首先能否从端口上输入信号供内部电路使用呢?也就是这时端口还能不能完成正常的输入输出功能呢?

网友(2016-06-17):
某司就有这么玩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