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你如何处理多级放大器级联时由于输出阻抗的减小导致各级增益减小的情况

楼主(2013-04-13):
在设计高增益放大器时,常常需要将多级放大器级联以求增益的提高,但是有时候需要在不同的控制信号下得到不同的增益,也就是说,有时需要一级放大,有时需要两级放大。。。但是,由于输出阻抗的变化,往往在不同级数相连时对应的各级增益有所变化(由于开关及电容等产生寄生阻抗),加源跟随器可以起到隔离隔离作用,但会使摆幅减小;加单位增益缓冲器应该也可以吧?你们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呢?

网友:
加buffer,不过还没遇到过影响很大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