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verilog 优化问题

楼主(2013-04-13):
请问各位高手,怎样才能使编写的verilog程序使用的lut降低呀?

网友:
算法的优化>硬件结构>rtl cod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法的优化是不是一般很难做到呢?

网友:
回复,求报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觉得是架构>算法吧。毕竟架构动的较大。当然具体看啦

网友:
看情况吧 不是lut用的越少越好,你是area优先还是timing优先 还是power优先,要看具体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