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和encounter的功耗分析怎么差别这么大

楼主(2013-04-13):
如题。dc生成的报告里给出的功耗是4mW左右,encounter布局布线完成后,用reportpower命令查看,结果是60mW左右。。
我试了两个设计,都是这样。。
这样正常不?

网友:
路过帮顶 我也想知道下

网友:
以encounter为准

网友:
encounter能分析动态功耗吗?CMOS电路主要功耗是动态功耗啊,据我所知动态功耗分析必须要有仿真波形,
一般是用primetime PX(prime power)分析功耗吧,

网友:
dc 和 encounter  比?
等大神学习, 综合是出什么问题了 才会有这么大的jump
是不是这个问题?
还是两者就没有可比性?

网友:
这两者看leakage还算靠谱一些,active power得通过其他的工具来计算才能更准确,相对来说encounter会算得比dc准确一些。

网友(2015-03-15):
对于average dynamic power的计算 要从几个方面考虑
(1) switch activity
(2) wireload 的model
对于你观察的现象是正常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查
(1)dc和edi 的switch activity是不同。 在没有读入activity wenjian的时候,EDI default是按照20%翻转率去计算的。这个是很大的值。
(2)对于clock 上的power 计算,dc是偏小的。

网友:
仅时钟树加不加Shield一项,动态功耗就差了一倍。DCT的power prediction根本没有指明预测的时钟树加不加Shield,也就是Clock Tree Power Estimation一项基本无意义。

网友:
后端工具肯定比前端工具估计准,尤其是cts后,

说实在都不太准,有时候要靠人为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