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的处理器哪个最适合玩玩?

楼主(2013-04-14):
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51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指令集,编译器,仿真器都比较完整,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
可以先从oc8051开始,这是一个2级流水线的简单处理器,但是CISC结构,然后可以学学or1200,这是一个RISC的,按照流水线进行处理器的分析是一条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OC8051,然后准备给他加上调试模块,在Keil C51下进行调试
http://bbs.eetop.cn/thread-390441-1-1.html

网友:
51啊,当然了

网友:
上计算机结构的都是从MIPS开始吧 5个流水线
正在看版上的ARM9
看看能不能在普通FPGA上用

网友:
    ARM9规模不大的,看你的FPGA普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ARM9规模不大的,看你的FPGA普通到什么程度了
引用 网友A:

Basys 2: Xilinx Spartan 3E FPGA, 100K gate。不知道 RISClite开源ARM兼容CPU设计
这个可不可以用

网友A:
Basys 2: Xilinx Spartan 3E FPGA, 100K gate。不知道
这个可不可以用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做过性能优化,所以不是很确定设计规模的,你可以找要要下他的sparten6下的资源使用报告参考下, 不过估计你的sparten3会吃紧,到时候也可以通过精简设计来适应

网友(2013-05-27):
楼主说得有理,从51开始可以使用很多编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