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fb 出错

楼主(2013-04-14):
/opt/cadence/IC5141/tools/dfII/bin/icfb.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缺少共享库,最有可能的是没有安装对应的so库,
使用yum安装吧。

也有可能是$LD_LIBRARY_PATH设置不正确

网友:
装上这个文件就好了,安装盘里面应该就有

网友:
icfb的一个问题,无论 CDS_AUTO_64BIT 如何设置,启动的界面都是基于32bit mode,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安装libXxxx.so这样的库,当然通过本地repository 用yum安装是最方便的,而且可以解决本地依赖问题

楼主:
谢谢大神们指点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指教

网友(2015-07-19):
回复 网友A:

   请问文件呢?没有贴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