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3D如何导出Designer可以打开的RLCG等效电路

楼主(2013-04-14):
在此求教各位大侠:
Q3D如何导出Designer可以打开的RLCG等效电路的。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
希望各位大侠路过伸出援手!
谢谢!

网友(2014-07-25):
同样的疑问啊

网友(2016-02-27):
希望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2016-05-28):
有大神吗?

网友(2016-07-0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在学校Q3D提取参数,遇到一点问题想请教一下,方便的话可以加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