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强型的威尔逊电流镜和级联的共源共栅电流镜

楼主(2013-04-14):
共源共栅

共源共栅
请教各位:增强型的威尔逊电流镜和级联的共源共栅电流镜在性能上有什么差异?

威尔逊

威尔逊

网友:
因为负反馈的作用,增强型的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入电阻更小。

网友:
增强型的输出电压摆幅要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因为反馈的话,是不是威尔逊电流镜会影响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们两的最小电压不都是一个过驱动电压和一个阈值电压之和吗?

网友:
第一个地最小输出电压时两个个vdsat 第二个是两个个vdsat加一个Vth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级联的共源共栅电流镜前提是要保证Vx=Vy,所以最小输出电压是一个过驱动电压和阈值电压之和!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实不应该是两个vdsat,我搞错了。不过一个vdsat+vth也不对,应该是2vdsat+vth,一个vdsat给M2,剩下的vdsat+vth给M1,然后为了降低的M1 vds实现高摆幅才有了高摆幅共源共栅电流镜,将M0和M1分别偏置,这样的最小输出电压才可以到2vdsat。

   第二个电流镜相比第一个引入了反馈环路,环路中所有节点的RC在一个数量级,所以是一个多极点的系统,电流传输特性可能会有尖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输出电阻:Vo/Io

网友:
8楼说的好,威尔逊的瞬态特性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今天仿真下两个电流镜的交流响应,貌似威尔逊电流镜增益会在高频部分有个向上的跳变,然后再下降,而共源共栅虽然增益平稳,但相对于威尔逊电流镜下降的快,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因为共源共栅的输出阻抗比威尔逊的大!

网友(2016-05-24):
回复 网友D:

输出阻抗在低频时应该是一个数量级的,是不是因为增强型威尔逊电流镜的 M3管在高频时阻抗降低造成跳变

网友(2017-06-09):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阻小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