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时钟100M以上输出时候变形问题

楼主(2013-04-14):
de2 115的开发板,50M时钟倍到100M的时候输出是类似三角波,高于100M的时候摆幅只有306mv,sma时钟输出有频率限制么?求助大神。

网友:
阻抗要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去阻抗匹配呢,这个我不大了解呢~~~

网友:
是不是本来是一个悬空的管脚,100M时钟输出到这个管脚,然后使用示波器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ga里面专门时钟输出的那个clk_out引脚,是sma接口的,然后把这个信号输出到示波器去看。

网友:
示波器什么型号,带宽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