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安装installer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我打算在电脑上安装一个synopsys软件。第一步先安装一个installer,我解压后产生四个文件:1 installer;2 installer.now; 3 setup.sh;  4 install_bin。我看到论坛有人提示直接运行setup.sh,但是我进入root用户后运行命令“./setup.sh”结果提示“-su: ./setup.sh: 权限不够”。请问各位,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我按照你的方式运行了一下,但是又有如下提示:
   " -su: ./installer: /bin/csh: 坏的解释器: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是不是要安装一个csh?
我在安装csh的时候用指令"sudo apt-get install csh" 然后提示我:
"commond not found"
我用的是ubuntu系统,怎么会没有这个命令呢?

网友:
sudo apt-get install c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讲清楚。我当时用的就是这条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csh”。然后提示错误信息:没有找到指令。

网友:
chmod +x 不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直接输入setup.sh就行了。

网友(2013-09-13):
回复 楼主:

  我在root下不能启动installer3.0

网友(2014-03-05):
我在root下不能启动installer3.0

网友(2020-05-25):
I have the sam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