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ore decryption service

楼主(2013-04-14):
if you want to decrypt encrypted ip core sent to me p.m.i support ip core decrypting service for any language, for any eda vendor (cadence,mentor....), and any platform (fpga/asic).

网友:
设计主营业务:芯片提取,版图设计,电路整理,仿真验证等。设计团队有多年的IC反向经验,具有CMOS、BiCMOS、BCD等各种类型工艺的反向能力。设计芯片种类包括ADC、电源管理、DSP、传感器、消费电子类芯片等,熟练掌握IC反向全套流程。

1.去层拍照:根据客户提供的样品以及需求进行解剖、拍照等化学处理
2.网表提取:工程师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完成并提交客户芯片指定模块的网表数据。通过质量保证体系的检验,无论是数字电路网表还是模拟电路网表都能保证极高的品质。对于数字电路,我们将交付门级网表,而模拟电路则提供管级网表。
3.版图设计:工程师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完成并提交与客户芯片指定模块的版图一致的版图数据。同时工程师将配合客户选取尽可能与参考芯片设计工艺一致 或接近的目标芯片代工工艺线,并确保最终得到的版图数据可以满足目标工艺线的DRC和LVS检查。版图设计完毕后将交付GDSII格式文件,该格式为工业标准版图格式。
4.电路整理:网表提取得到的门级或管子级称为平面化网表。我们将平面化网表转化为平面化电路图并整理成为可反映芯片原始设计思想的易于理解的层次化电路,能够大大加快工程师对提取电路的理解。整理后的电路图称为层次化电路图。
5.仿真验证:电路整理后可以通过导出SPICE网表进行电路仿真或者将数据转换成cadence格式,使用cadence analog environment进行仿真验证。
6.可以将CDL或者spice网表格式的flatten schematic转换为电路符号图,然后进行层次化电路整理与分析。

如果您有IC反向的需求或者技术咨询,可以联系我

QQ:1766435545
邮箱:snmovoki@126.com
电话:13716046635

digital circuit

analog circuit

楼主:
my service is not like that
i translate source code from protect hdl file.

网友(2013-05-28):
怎么收费?一个IP解密多少钱?

楼主:
I want to another ipcore that i want for decryption fee.

网友(2014-05-01):
I would like decryption of DesignWare (AMBA), do you have this service?the encrypted files are
DW_axi_hmx_bcm06.v
DW_axi_hmx_bcm57.v
,,,
andyredcom@fox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本身就是源码吗 怎么加密了

网友:
it's binary code protected by synopsys, just runing on VCS or DC

网友(2025-02-25):
哈哈哈哈,我也会解密IP,找我!找我!找我!

网友(2025-07-12):
我有cadence的‘progma语法加密的RTL需解密,如果能解请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