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hspice看漏电流

楼主(2013-04-14):
本人对于2输入或非门两个下拉的PMOS管设置了不同的宽长比
想在输入AB=00的情况下,通过hspice仿真看一下通过两个下拉NMOS管MN1和MN2的漏电流,在下面的文件中加什么语句可以查看漏电流呢?
.param SUPPLY=1.0v
.option scale=45n
.include "45nm_bulk.pm"
vdd      VDD    0    SUPPLY
* -------------------------------------------------
*              NOR2
* -------------------------------------------------
MP1  M  A  VDD VDD PMOS L=1 W=4
MP2  Y  B  VDD VDD PMOS L=1 W=4
MN1  Y A  0 0 NMOS L=1 W=3
MN2  Y B  0 0 NMOS L=1 W=2

**********************************************
*                       输入激励
**********************************************
VA A 0 0
VB B 0 0
.GLOBAL VDD
.tran 50ps 20ns
.END

网友:
给你一个输出控制的总的方法吧:

输出语句:
.PRINT:在输出的list文件中打印数字的分析结果,如果.OPTIONS中有POST则同时输出到post-processor中。
.PLOT:在输出的list文件中打印低分辨率的曲线(由ASCII字符组成),如果.OPTIONS中有POST则同时输出到post-processor中。
.GRAPH:生成用于打印机或PostScript格式的高分辨率曲线。
.PROBE:把数据输出到post-processor,而不输出到list文件。
.MEASURE:输出用户定义的分析结果到mt0文件,如果.OPTIONS中有POST则同时输出到post-processor中。
.OP, .TF, .NOISE, .SENS和.FOUR都提供直接输出功能。

下面是详解:
.PRINT:.PRINT antype ov1 <ov2 … ov32>
Antype-AC/DC/TRAN;
Ovi:输出变量,可以有以下形式:
V(1) 节点1的电平,v(1,2)1、2间的电压,V(R1)电阻R1的电压;
VM(1)v1的幅值,VR(1)v1的实部,VI(1)v1的虚部,VP(1) v1的相位,VDB(1)v1的分贝值;(电流与以上类似);
INOISE,ONOISE;

.PLOT:.PLOT antype ov1 <(plo1,phi1)> … <ov32>
+ <(plo32,phi32)>
(plo1,phi1)-ov1绘图的上下限。

.PROBE: .PROBE antype ov1 … <ov32>
*元件电流引用:BJT: I1(Qx)-Ic,I2(Qx)-Ib, I3(Qx)-Ie, I4(Qx)-衬底电流;
MOS:I1(Mx)-Id, I2(Mx)-Ig, I3(Mx)-Is, I4(Mx)-衬底电流。

几个输出语句例子:

.PRINT ac V(1)
.TRAN  1N 200N
. PROBE V(OUT)
.NOISE v(out) vin 10
.print noise onoise inoise
.NET V(8) VIN RIN=50 ROUT=50(二端口网络定义)
.PLOT AC ZIN(R) ZIN(P) zout(r) zout(i)
.print im(rd)
.PRINT AC S11(DB) S21(m) S22(DB)

.MEASURE:
包括以下测量模式:
Rise, fall, and delay
Find-when
Equation evaluation
Average, RMS, min, max, and peak-to-peak
Integral evaluation
Derivative evaluation
Relative error
.MEASURE <DC|AC|TRAN> result TRIG … TARG …
Rise,Fall,Delay模式:
.MEASURE <DC|AC|TRAN> result TRIG … TARG …
Result-测量结果的名字, TRIG … TARG -起始···中止(依分析内容不同可是时刻、频率···)
TRIG和TARG的格式
    TRIG trig_var VAL=trig_val <TD=time_delay> <CROSS=c>
     + <RISE=r> <FALL=f> 或 TRIG AT=val
     TARG targ_var VAL=targ_val <TD=time_delay>
     + <CROSS=c|LAST> <RISE=r|LAST> <FALL=f|LAST>
      trig_var和targ_var指定引发变量;val指出上升、下降、或反转的临界点;time_delay指出开始测量时跳过的时间量;CROSS, RISE, FALL分别指出开始触发的次数;LAST说明到最后一次;
例 .meas tran tdlay trig v(1) val=2.5 td=10n rise=2
+         targ v(2) val=2.5 fall=2

网友:
再给你一个hspice中文手册吧,好好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了下面的代码
.param SUPPLY=1.0v
.option scale=45n
.include "D:\avanti\HSPICE\Model\PTM\45nm_bulk.pm"
vdd      VDD    0    SUPPLY
* -------------------------------------------------
*              NOR2
* -------------------------------------------------
MP1  M  A  VDD VDD PMOS L=1 W=4
MP2  Y B  VDD VDD PMOS L=1 W=4
MN1  Y A  0 0 NMOS L=1 W=3
MN2  Y B 0 0 NMOS L=1 W=2

****************************************************************************
*                       输入激励
****************************************************************************
VA A 0 0
VB B 0 0
.GLOBAL VDD

.dc A 0V 0V 0.1V
.dc B 0V 0V 0.1V
.print I(MN1) I(MN2) I(MP1) I(MP2)

.END

其中红色部分对A点和B点分别置为电压0,得到的.lis文件中给出的结果是
      b         current      current      current      current
                    mn1          mn2          mp1          mp2
    0.           13.2623n      8.4859n      0.         -21.7482n
非常纳闷,为什么通过晶体管MP1和晶体管MP2的电流值不一样,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MP2接错了,应该这样描述: MP2 Y B M M
否则就不是你所画的电路图那种连接结构了,并且这样导致M点没有定义,相当于MP1被断开,所以MP1没有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是的,真粗心,该打。谢谢啦!

网友:
mos  i2(m)  gate leakage => 應該 沒 MODEL 吧

i4(m) => bulk current

45nm 是那家 process ??

网友:
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感謝分享~

网友(2014-01-24):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给的测量挺全的。

网友(2015-04-18):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这里的VA A 0 0        VB B 0 0是什么意思呢??看额好久的Hspice ,在测试静态电流这边卡住了,谢谢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没看懂你写的什么意思,这个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怎么求呢,在这里卡了好久,完全没有头绪,请赐教,谢谢啊

网友:
.TRAN I4(MOS)

-> .TRAN SIM MOS substrate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