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替换library和cell后,管子参数问题

楼主(2013-04-14):
cadence中批量替换原理图中MOS管的library和cell,由于前后两个库中管子的参数种类不一致(例如:甲库中管子只有长、宽、M,而乙库中管子除了有这三个参数之外还有fingers,总宽度),导致替换后出现一些问题。我在论坛上看到有说用skill写脚本,请问如何写呢,有范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顶一下。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别人写的,试了一下不怎么好使,也没怎么看懂,你要不要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啊   谢谢啦  发我邮箱吧 whgqchqu@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发我一份,换库换的我手都抽筋了,一起研究下。49297898@qq.com

网友:
同求啊~~~371146415@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干脆我发个帖大家下载吧

网友:
update ("library name cell name")

网友(2013-05-18):
回复 网友C:

    这个语句应该在哪里输入?

网友:
gjFR.zip (1.48 KB , 下载次数: 236 ) 我给提供一个自己写的例子吧,仅作参考,不做解释。这种脚本,必须根据要更改的库的特性每次进行修改,没法写成一个通用的脚本。所以建议要使用的人必须具有skill的初级知识,否则改动的工作量不小于新写脚本的工作量。对于已经掌握了skill初级知识的人来说,脚本里大部分都很普通,只有一点,就是cdf的参数如何更新,值得注意,当时我也是多次baidu google才找到例子囫囵吞枣抄过来的。对于已经掌握了skill高级知识的人来说,这个脚本就不值得一看了。

网友(2015-03-30):
谢谢,最近正好要用到

网友(2016-03-15):
值得参考一下

网友(2016-07-19):
回复 网友D:

   您好,谢谢您分享的skill脚本。想再请教一下,我现在需要替换整个库中所有单元,不知道如何自动逐个打开库中的每个单元。找了半天没找到skill中如何获取某个库中单元清单的方法。不知道您是否有比较好的方法。谢谢!